ATX电源能单独用+12V给监控用的摄像机供电吗

楼主(2011-07-25):
有5个监控用的摄像头,以前是每个摄像头一个12V 2A适配器,因为在天花板上方,坏了维修不方便,后来用12V 10A的集中供电,还是过一段时间就坏了,12V10A的集中供电坏在大电容上,旁边的电脑没有问题应该不会是220V电压过高。供电线的长度都在10米左右。现在想用ATX电源的+12V来带这些摄像头,把绿线和黑线短接,这样行吗。

请教一下大家,共同讨论一下。

完全可以!

网友:
多少?? 只要atx电源 12v 最大电流 范围内 可以的哇

网友:
我经常这么做,有个原则:同电压,电流要在ATX的范围内!

网友:
换是用适配器单独供电好  好维修便宜呀

网友:
单独供电好些,ATX电源一出毛病就一个摄像头都不起作用了,要考虑安全因素啊。

网友:
可以、带五个没问题!!

网友:
功率不超就行!

网友:
肯定没问题,一些老旧的ATX电源扔了可惜,全被我们这样用了。

网友:
很好用的,我就是联想上的台达小电源给客户用在监控上,感觉比专用电源还好,电压稳定不易出故障.

网友:
不知电源是不是隔离? 要带电就不行了

网友:
当然可一,ATX电源的12V功率大了去了

网友:
带5个是远远不成问题滴.一般我们配独立的也就12V1A的一个.

网友:
有些12V的带负载能力可以达到十几个安培,所以完全可以为几部摄像头集中供电,为安全起见建议每一路都在电源处串入一只1A保险管。

网友:
注意 电流 电压 。
  5个应该没事吧

网友:
呵呵  这样也行啊  看来真的只有想不到了  没有做不到的了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呢,大马拉小车,轻松的很呢。

网友:
没问题的,上吧。

网友:
那个很麻烦呢,那么多多余的线,你可以用液晶显示器的电源,12V5.2A的(电脑城卖好的50差的35)带5个小的摄象头,没问题的,我用的多了,一般红外15米左右的,需要0.5A,40米的就接近1A了,要是红外超过60米,一个要2A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只要电流电压都没超就行

网友:
有人说集中供电电源线长了会导致摄像机和电压偏低,我测量了一下,各组电源线的电阻都在5欧到12欧之间。应该不会拉低多少电压。多个摄像机并在一块,感觉肯定也有一定的影响,要不厂家在硬盘录像机上直接也做个集中供电输出不就更有市场需求。集中供电肯定有它适应的环境条件,也有不应该集中的条件。

网友:
如线路过长,集中供电会造成压降大。

网友:
12V供电从功耗来讲是不成问题,17A。但要考虑线长压降问题。考虑多拉几路。

网友:
大材小用,呵呵~~不过自己不觉得浪费就用吧,现在的atx一般都不会低于10A,带那几个摄像头很轻松的...

网友:
可以的~找一颗杂牌 300W 的,黄色线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试过没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的哦

网友:
完全可以使用,,,,我拉十支监控枪都没有问题,效果还很不错,比起那些劣质单独的适配器好,我个人意见用ATX电源,还好点

网友:
真是好办法呀

网友:
外面有有卖12V的工控电源啊,买一个才多少钱

网友:
当然可以用,那些头吃不了多少电的,因为它们对电流的要求不是很高,虽然说电源可以供12V 12A的,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么高,找个12V 12A的直接来当UPS的电池电源供电时就带不动了,其实电流没有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