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电源 PG信号不正常

楼主(2011-07-27):
今天修一长城ATX-350P4电源 PG信号不正常,+12V +5V 3.3V -5V -12V,都正常。PG一直低电压。
短接PS地,测LM339 8脚1.05V 9脚2.5V  14脚300mV ,至此判断LM339损坏,更换后,故障不变,继续查8 9 14 10 11 13脚外接电阻,都正常。陷入困惑。

无意中看到C9 330uF、200V 有点鼓顶,拆下电容表测量容量为0,找一只换上,短接PS地,PG电压正常3.2V 。故障修复,
此时再测LM339的9脚电压3.2V 14脚3.2V。

网友:
跟我上次碰到的故障一样,也是高压区的大电容和旁边的分压电阻坏的了

PG电压应该是5V的啊

网友:
电源我今天也修好了一个。。

网友:
学习了,如此说来LM339不坏啊

网友:
先换前级两个300滤波电容

网友:
你只换了大电容不查100K电阻要返修的  长城100K电阻通病。

网友:
2个 100K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