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2VLE-RH代工联想型号L-VK8M890G主板2条内存点不亮

楼主(2011-07-25):
技嘉M2VLE-RH代工联想型号L-VK8M890G主板,原来是两条金士顿1G内存正常,现在故障现象是2条都插上点不亮,偶尔能点亮也很死机,拨掉一根只插一根能启动,进系统也没有问题。

点不亮时测试卡代码会在D5处停留一下后跳到D6就不动了。

请教一下大概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1-8-9 11:06):
后来经过对两条内存的拷机试验发现其中一条内存会蓝屏。可能双通道对内存要求比较高,导致一上去出现点不亮的问题。

网友:
还是没过内存把,清理下内存金手指...

网友:
肯定是做了清洁的吧,后来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现在是只要两条内存不一样就行,一样就不行。我插一个2G 和一个1G的就行

网友:
做下清洁,排除内存本身不稳定,剩下的是不兼容, 还有就是BIOS 里面内存设置有没调。

网友:
两根内存都插上开机量内存供电,可能是供电不足,供电正常就是北桥有空焊了

网友:
这个联想的BIOS里面没有过过多的设置,比如强制关闭双通道 就没有

网友:
联想的板开机时按 CTRL+F1,可以进高级BIOS设置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