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05开机键电压不正确

楼主(2011-07-25):
今天接了台三星X05的机子,按开机键无反应,量下来开机键待机电压为1.4v ,正常机子测下来为3.3v各位大哥大姐
帮忙分析下!在问开机键的电压那来的

网友:
这个板我也没修过,你有电路图吗,没有给我留言我给你一份

网友:
好的。,给我个就开机电路部分的 谢了

网友:
待机正确吧  我修过一个也是这样状况  但是是华硕的   开机信号1.6.   5V3V 都有  CMOS电池拿到可以自动开机 就是开机键没有用...  我知道华硕的机器开机信号是从iTE IT8511TE  这个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开机信号从这里来的   我加焊一下好了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检查出来了没???

网友:
上传不上说文件太大加我QQ512186212我给你发过去吧

网友:
这个叫I/O

网友:
能不能提供准确的芯片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