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400开机掉电

楼主(2011-07-25):
HP6400刚开始的时候是黑屏,做完显卡后,开机电流走到0.46就掉电。求大侠帮帮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量看显卡阻值如何,周围有没有掉件。

网友:
那肯定是显卡做短路了呗

网友:
打各个电感的阻止,有没有明显不对的?量动态电压 是否有没产生的?

正确。注意下显卡周围的电容电阻

网友:
还有后面的电容啊电阻啊

网友:
搞出飞机 了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A:
谁有hp6400图纸给我传一份,感激不尽

网友B:
哦是主板后面的那个型号为SL6265RZ芯片引起的换点就行了,电流为0.46安就是CPU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是主板后面的那个型号为SL6265RZ芯片引起的换点就行了,电流为0.46安就是CPU没有电压

没有找到呀!这个芯片在什么位置。

网友:
在主板的后面,就是在两个USB接口那型号为ISL6260CRZ为40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谁有hp6400图纸给我传一份,感激不尽

我这有个NC 6400的图纸你看下

HPNC6400 LA-2952P_SI1_UMA_1026.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NC 6400的图纸你看下

谢谢了  我的分不够下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