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FB,开机后两秒就黑屏

楼主(2011-07-25):
今天刚收到一台飞利浦190EW9FB,开机后两秒就黑屏,屏再关一下开一下后显示正常,但两秒后又黑屏,拆开屏后检查灯管没有发黑,单灯管插上不插屏线的情况下,灯就会亮一下后常亮(应该是正常),插上屏线后故障就像上面的一样,我是新手小白,很多东西不太会查,测电压都正常,那是不是说明屏线或屏有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黑屏

网友:
飞利蒲190EW9亮下灭很多都是灯管线头断了,轻轻拉下看看是不是掉了,修了好几个都是线头断了,重新焊好就OK

网友:
嗯,楼上有道理

网友:
哦马上试希望是如您所说

网友:
灯管线老化破皮.4根全插上就闪黑.或者屏上电路有问题.插上屏线保护掉.

网友:
一般是 细的那根容易断,拉一下 就知道了

网友:
最好把2对都试一下,平时维修时碰到这种情况挺多

网友:
各位真是太感谢了,果然是灯管线的问题,其中一根线线断了,其它的线都试过没有问题,问题解决,小弟在此再次叩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