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来,型号是SL400,开机就掉电

楼主(2011-07-25):
前几天一美女那了一笔记本电脑来,型号是SL400,开机就掉电,各位,有没有最好的维修思路分享一下

网友:
桥显卡有没有虚焊

网友:
不是小毛病,急不来的,让美女多等等咯

网友:
美女吗?!还不说服她,多等会儿!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 这个换板速度是最快的。

网友:
貌似换板是最快的,呵呵。

网友:
估计是主板的问题。换个主板看看了。

网友:
电源问题,内存问题,CPU问题。。
而且你看看你风扇和CPU中间的硅胶还有没有,如果没有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电流上到多少掉的,如果刚上就掉有短路

网友:
内存看看,开机多长时间掉电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

网友:
以上各位非常感谢了,待机电压有,不过在按开关按键后,三四秒就掉电了,这样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啊,谁有好的维修思路啊,谢谢了

网友(点评):
你这什么数据都没有,别人怎么帮你啊,电流上到多少掉了?有可能是不跑码掉电,CPU的条件查了吗?

网友:
用卡跑下码看看

网友:
没修过SL400吗楼主。

网友:
换个CPU试试咯

网友:
开机亮不亮,电流到多少。有没有短路。裸板点什么情况。

网友:
可能是桥虚了。。。。。           加焊一下

网友:
一个一个条件查嘛,老师教你的全忘了吗?后面有短路可能是

网友:
围观中,么么美女的机器一定要好好修啊,美女很有钱的话让她换板得了,某钱就修修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