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LD7552芯片做电源的液晶显示器检修的问题

楼主(2011-07-25):
关于用LD7552芯片做电源的液晶显示器,当LD7552坏时,由于市场上的LD7552很多是假的,此时最好是用SG6841代,并将第4脚上原100千欧的电阻换成24千欧即可。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好象碰到的不多 谢谢分离

网友:
谢谢分享,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谢谢,对新手相当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