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5电源灯跟充电灯一直循环闪

楼主(2011-07-25):
此机故障是插上电源开机电源指示灯灯跟充电指示灯循环闪(电池没装,裸机测也一样),此问题一般是什么引起的啊,新手学修本本

网友:
常按开机键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感觉像是充电电路的事,你看看!灯闪,哪机器正常不,要是正常就不用管他好啦

网友:
AMD的CPU吧,可能是没认到CPU

网友:
内存没有认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