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15gv-m7板子

楼主(2011-07-25):
开机加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测试卡也是亮一上就停,不跑码。有可能是哪儿问题?

网友:
不插P4小插头看是否还掉电,如果掉的话,那就查CPU供电,如果不掉那就查一下其它供电看是否短路

网友:
明显是保护动作了,找找板子有没有短路的地方,例如MOS 供电管 线性稳压块等。

网友:
短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