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AB显示器显示一下就黑了!!

楼主(2011-07-25):
联想l17AB显示器显示一下就黑了!! 开机关机还是亮一下 就黑屏 视频线插拔也是亮一下就黑 大概2秒钟左右  拆机开没发现异常   求解啊!!!!!!!!!!!!!!!!

网友:
先测试灯管,灯管没异常的话去保护

网友:
是不是你的开关一直按着的啊

网友:
显示器是黑屏了  可是指示灯还是绿的 很正常  郁闷中 还有黑了之后用强光照显示器 还是黑 里面没东西

网友:
亮的时候显示器里面图像正常 能够看到桌面!!

网友:
灯管损坏或高压变压器等虚焊,造成。

网友:
灯管坏了吧,外接灯管测试

网友:
灯管,高压板

网友:
测一下驱动板到高压板的ON/OFF有没有了!

网友:
先外接高压板点亮灯管,若显示正常,则修高压备份

网友:
这应该是高压或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灯管的问题,先测试下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