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康柏 V3700背光亮,但不显示

楼主(2011-07-25):
接到本本,开机,背光亮,但显示器上不显示,像死机一样。拆机。。。。。。。。。。。。。。。
屏线重新插了插,内存也换了,任何外接东西都去掉了,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点思路

网友:
显卡的问题,这机器就这毛病灰屏,或者花屏 。 做显卡 。

网友:
外接也不亮吧,,看显卡旁的电感可有供电。。有就做显卡吧,,显卡门又老生常谈了

网友:
加焊的话,能用的住吗?

网友:
显卡是啥型号啊?要不做显卡

网友:
显卡坏吧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显卡坏

网友:
V3000的机器,老毛病的多,要是独立显卡,肯定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显卡别加焊啦,直接换个631的

网友:
加焊显卡 再把风扇接转

网友:
这个机器就不用想其他的了,独显就是显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