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不开机.闪光标

楼主(2011-07-25):
开不起,硬盘初步判断是好的.可以在另外的电脑上安装和运行.光驱也是好的.开机之后不管是硬盘启动还是光驱启动.开机之后左上角有一个光标闪动。然后停在那里.

拔下硬盘可以进入到光驱.可是安装另一个硬盘(我自己的硬盘.不是品牌机的硬盘)依旧如此.

再试验中途有一次出现过一个叫联想拯救系统的东西...我怀疑就是卡在这里.有办法取消吗?或者是其他什么解决途径...

我都说了,安装另一个硬盘,是我自己的硬盘,意思就是更换硬盘都试过了.别叫我修复硬盘了...硬盘是好的.他本机的硬盘安装在另外的电脑也是好的..

我再说一下..只要接硬盘上去,从硬盘启动,就会停在光标那里.如果不装硬盘,就能过去.进入到光驱启动.如果我插了硬盘,再去搞从光驱启动..一样还是一个光标在闪动。毫无音讯...{:soso__14926615136985992596_3:}

网友A:
应该是不兼容,我估计的硬盘容量很大或是新的,你尝试换个旧的或容量小的,比如60G,

网友:
把光驱取了试试

网友B:
开机之后不管是硬盘启动还是光驱启动.开机之后左上角有一个光标闪动。然后停在那里.

硬盘是好的话,那么首先考虑是不是mbr有问题,或者是逻辑炸弹?

不要数据的话,可以用mhdd 擦写前面的一些扇区

网友:
去掉光驱,问题一样 ,去掉 硬盘,可以 光驱 启动.如果装上硬盘,不论是不是故障机的硬盘都不可以开启,左上角一直有一个小光标闪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之后不管是硬盘启动还是光驱启动.开机之后左上角有一个光标闪动。然后停在那里.

硬盘是好的话,那么 ...

更换 硬盘也没用 ...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兼容,我估计的硬盘容量很大或是新的,你尝试换个旧的或容量小的,比如60G,

一直都在用...上面用的 320G的,后来我更换了我自己的160G的 也没用...原来一直都是好用的.我怀疑是主板问题.

网友:
修复下硬盘,重建MBR试试

网友C:
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面    复制完镜像后在装到机器上不就办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面    复制完镜像后在装到机器上不就办了么

我已经做过了.但是开机依旧就是一个光标..只要插硬盘就会出现这样的光标.

网友C:
还有重要数据没,不行分区在做

网友D:
即然换硬盘都不行,有可能是板子的问题,查相关电路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重要数据没,不行分区在做

我分过了..都更换过硬盘了...看了内容再回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即然换硬盘都不行,有可能是板子的问题,查相关电路看下

指教...大哥,查那里?

网友E:
联想的硬盘保护系统,找个主板BIOS刷一下吧

网友:
我原先是联想维修站的

网友E:
BIOS只有维修站才有啊

网友(点评):
谁说BIOS就只有维修站才有 看来你范了一个常识错误 BIOS 官网上都是可以下载的下BIOS要先确定主板区官网可以下

网友F:
一键拯救系统。。。。
联想的这个工具是在BIOS里关联的,会开机检测硬盘里的信息,看样子是这个东西在作怪,你上他网站下载个BIOS下来,刷一下板子就能解决。

网友:
前些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也是联想的,690的主板。不过他的板是拔掉光,硬盘都只有一个光标在闪。无故就这样了。不解。

网友:
在网上DOWN个BIOS资料,刷个试试。

网友:
今天刚搞了一台单位定制的联想机器
有专门的硬盘保护系统,在BIOS里的,接上硬盘的话无论从什么引导都没有作用,反正只会从硬盘引导,后来重新下载了一个去除了保护系统的BIOS才搞定。

网友:
去哪儿找呀,我的是杨天2908V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只有维修站才有啊

真的吗?我在联想主页上面找不到他的BIOS..是杨天2908V的 ...苦恼啊.这电脑原来是银行里面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键拯救系统。。。。
联想的这个工具是在BIOS里关联的,会开机检测硬盘里的信息,看样子是这个东西在作怪 ...

杨天2908V的,官方网页上找不到他的BIOS

网友A:
用优盘装不就行了吗,

网友G:
你把软盘打开,然后在第一启动项改为“软盘”试试,不行的话,那可能是主板问题,至于修哪里我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优盘装不就行了吗,

大哥...插了硬盘就无法启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把软盘打开,然后在第一启动项改为“软盘”试试,不行的话,那可能是主板问题,至于修哪里我也不清楚。

如果第一项软盘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如果第一项软盘会有什么效果?

我试过有一块主板是要把那软区打开,第一启动项改为“软盘”才能进入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想的硬盘保护系统,找个主板BIOS刷一下吧

不错 也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试过有一块主板是要把那软区打开,第一启动项改为“软盘”才能进入系统。

谢谢,我试试..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看了你上面帖子问题是有问题 BIOS刷了好了没 求LZ正解

网友:
是不是只要放硬盘上去就会那样呢,我认识是主板没有法识别硬盘,两种可能,一种是Bios,二种是主板,你可先刷一下bios,如果不是BIOS问题,再对硬盘的数据信号线对地测一下阻抗

网友:
我看还是刷个BIOS先。

网友:
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学习下!!!

网友:
BIOS在哪啊!!!!!!!!!!!找不到...!

网友:
闪光标,有可能硬盘没有检测到

网友:
隐藏分区  清了就好了 hpa /clr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说不定和显卡有关系,温度过高也掉电保护

网友(点评):
不知道就不要乱说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啊? 是不是商用机啊?

网友:
坐等楼主刷完BIOS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硬盘保护和bios有什么关系阿

网友:
楼主刷bios了没有?

网友(2011-08-24):
说一下主机型号或者主板的ERP条码,看看我能否给点提示。

网友:
http://lenovobbs.lenovo.com.cn/forumdisplay.php?fid=102
到这找找

网友:
挺复杂饿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联想拯救吧。开机按F4恢复出厂就可以了,以前碰到几台都是这样的

网友(2013-06-13):
我上次也是这种情况 电池放了下点 进去OK啦 就不管它一直放了12天 今天想在试试就出现老样子了 现在不管怎么弄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