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显卡

楼主(2011-07-25):
C235左边不知道是电阻还是电容,多大的?望知道的师傅们告诉我现在故障是花屏。。。

网友:
你好 是电容 具体是滤波的还是耦合的需要你测量

网友:
换一个0.1微法的电容上去试一下就知道了,即使不是电容也没啥影响

网友:
左边那个SC143是电容啊 都有标注的  花屏大多都是GPU引起的 夏天板卡虚焊的多哦

网友:
边上印了 SC143 啊,是电容  找个个头差不多的补上      如果是滤波  大部分有个脚 是地脚  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