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3005si 显示的电压和实测电压相差0.2V

楼主(2011-07-25):
不知简单的校正方法 ?搞过的来看看
比如3005si显示18.5V 实测18.3V 换过好几个万用表测都一样
方法
简单

网友:
就相差拿0.2V的电压就算了吧!!!

网友:
用着不爽呀 相差0.02的话就算了

网友:
在分压电阻上串并联电阻就能解决。问题是0。2V在指标之内。不需要改吧?我的万用表还没一对指示的电压是一样的呢。

网友:
上下差0。2V没关系的,有时候我的稳压电源看着电压跳来跳去的。没那么稳定的。我用的就是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