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南桥的CPU_TEST7信号是干什么的 ?

楼主(2011-07-25):
今天接到一sl410k,DAGC2amb8h0,插上电源,自动加点,电流在0.8-0.9安之间摆动7-8下后掉电
测各供电都出来了,io,时钟晶振波形正常,唯独南桥晶振有电压和压差,没有波形
吧io和nb晶振调换位置后发现不是晶振问题,于是怀疑南桥不良或虚焊,
南桥是灌胶,取下来的时候,掉了一个点,c3   CPU_TEST7 不知道这个的作用是什么,望指教

谢谢大家

网友:
空脚,是工厂用的测试脚,放心做上去吧

网友A:
看名称应该是测试用的  无大碍的

网友:
搞不明白,那到底是测试什么的呢,不理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名称应该是测试用的  无大碍的

谢谢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脚老爱掉    没关系 做上去吧

谢谢,但到现在还没有整好!

网友: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看了别人说的才知道是没关系的

网友C:
-  修好了 要出来报告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  修好了 要出来报告下哦!

好的,一定,

明天换一个南桥试试

网友D: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南桥试试

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确定南桥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把南桥晶振去掉后就不触发了,再装回去就又可以正常出发,、、
虽然南桥晶振没有波形,但感觉还是工作了的,
不知道会不会是什么特殊原因导致的测不出来波形,但,实际上南桥和晶振是工作正常了的呢 ,
,只有明天换了南桥再看看了

网友E:
应该会好的,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会好的,期待你的结果

可是,今天又遇到一个跟这个类似奇怪的现象,一个d620的机器,
触发时瞬间掉电,触发瞬间唯独显卡供电和cpu供电没有出来,
后来查到是3.3v_run 短路了,可是这个板子修好后,南桥晶振也是有压差没有波形
开机一切正常,所以现在怀疑那个sl410k的机器到底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有线的就接。没线的就不用管了。

网友:
修好了 分享一下

网友F:
干嘛先急着拿下来 做完试一下   再说也不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干嘛先急着拿下来 做完试一下   再说也不晚啊

这个是灌胶的,不取下来的话一般要爆珠子

网友:
急不得,做出来说下结果

网友G:
期待楼主的结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期待楼主的结果呀!!!!
换了南桥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南桥是ICH9的吧。其实可以先刷个BIOS 也不要急着换桥啊?。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