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开机掉电

楼主(2011-07-25):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一个联想V450的本本,版本号是:LA-4142P,待机0。02,按开关,电流跑到1.68在跳到0.57后,又跳到1.58,马上就掉电了,测试了供电正常,大家可以给我一个思路吗?在线等待,谢谢

网友:
没有、、
知道吗

网友:
先找图纸

网友:
北桥的事

网友:
VS电压都正常么?PG正常么?再有就是时钟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按图纸查吧!!!!!!!!!!!!

网友:
首先焊一下CPU供电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