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拆LED,懵了一会,才想到是LED

楼主(2011-07-25):
   同行送修20联想液晶,电源坏,还是通病,LD7575坏,刚拆的时候,有点懵,毕竟是第一次见LED,看看图吧

同行看看,应该是很低的功耗,用这种线传输,

网友:
该机LD7575坏,确实是通病,我已修过多台。

网友(点评):
还有个通病,这款显示器,是按键接口松,我只告诉你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啊 我也知道了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我也 也知道了

网友:
前几天修一台这种机器,是楼主第一张图右下角的电解电容和旁边的两个贴片滤波可能由于接触不良等原因吧将电路板烧焦炭化,重新清理电路板,重连线后正常。(四个贴片电容和一个电解电容是并联的,很好弄)。
用户说之前先是时好时坏,不知此处虚焊是不是通病。
此机是挺厚黑外壳,外观并不好看,怪不得连型号都写着LCD呢。哈哈。

网友(点评):
我也修到过,板子烫了个洞,直接清理换了电容和飞了线

网友:
我也碰到个烧焦的,现在考虑找个这板,听楼上的意思是清理干净可以恢复青春.值的一试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开机,我看了你们的经验要是 我下次维修到这样的机器 我也好有一个号的思路 谢谢给我

网友:
LED灯易坏吗。是换整个LED灯条还是换单个的二极管灯。现在很少修,不过以后可就多了。

网友:
液晶的寿命就是低啊.以前的CRT用上个十年八年的都没事

网友:
led不是不容易坏嘛?

网友(点评):
厂家说的,毕竟还没有实践。

网友:
功耗吗,比LCD稍微低点,至于那种线走的是信号,没什么功耗要求的,看到那些电源线了吗,那是和功耗有关系的。

网友:
很期待能修一下LCD,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

网友:
说话的有道理呀!!

网友:
LCD的修过很多,LED的还没弄多啊!很悲哀。也想修修LED的感觉

网友:
没修过LED的

网友:
遇到过一个,屏上竖着很有规律的花斑,当时分析是LED灯坏了,拆了,可惜没有相机,不然照下来,传上来

网友:
LED的屏不爱坏吧。以后不是没灯管换了

网友(点评):
技术在更新,其实毛病也在更新,维修不会没饭吃!淘汰CRT换液晶的时候,都认为液晶功率低,比CRT更稳定,结果呢,毛病更多,坏的更多,寿命更短

网友:
我第一次见这种高压板的时候也是有的懵

网友:
还没看见过.不知道什么样.

网友:
很少修到LED得

网友:
哎!好久不修液晶都有点生疏了。这台液晶LD7575和按键容易虚焊是通病了,LED我早修到过了,在深圳那边修到比较多。

网友:
还没修过LED的呢

网友:
没有修到过LED的显示器,长了见识了

网友:
跟LCD的差不了太多,也有相应的高压,这个还是有维修市场的啊  呵呵

网友:
顶一下楼主!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笔记本的LED我见过坏的,解决放法是,找一莫一阳的破平,把整个后面全换了

网友:
LED的功耗也低不到那里去。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坏得也是升压板的多! 我修到过两台,与lcd的高压板不同的是,他工作在直流电下,所以升压板不必向高压板那样非得有几个口插几个口,这点我比较喜欢,哈

网友:
你的意思是LED已经取消高压条了?

网友(点评):
不是。led的里面也有,不过叫升压板更恰当一些,他不是工作在高压下,仅是直流35v。

网友:
LED屏还有像LCD那样的背光灯管吗?
我暂未修到LED显示器。但从工作原理上说,应该不存在长条管状
背光灯管才对。

网友:
对着原件换就好 了 只要不拆屏 还都不太难 大部了就换板就好了

网友:
LED不容易坏的 ---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到LED的显示器的内部结构。。。

网友:
听的云丽雾里

网友:
LED的还需要高压供电吗

网友:
LED很省电的,每组功耗在60MA左右,所以用细排线就足够了、

网友:
   第一次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还没修过LED,遇见的不多啊

网友(2011-08-24):
看看也见识了LED一样的会坏

网友:
修得少,led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