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笔记本高压条四个接口怎么焊接

楼主(2011-07-25):
RT,最好有图或视频,谢谢各位了,我新手,多多关照.
笔记本

网友:
一根主供电,一根3.3V开启,一根调亮度,一根地 亮度的可以不接

网友:
主供电,信号,信号,接地

网友:
高压条灯管插头朝右边,然后左边从上往下,主供电,地线,下面2个是开启和亮度,如果不对开启和亮度线调换一下,最好在装的时候自己测一下供电和地线只要这2根线没错就不会烧,然后随你折腾

网友:
主供电,亮度,开关,接地
通用高压板只要接供电。接地。开关。
亮度和接地接在一起

网友:
一般通用高压条都有提示,vin是主供电,找个16-20V的点(在电源接口附近),
on是开关,找个开机才有3-5V的点,可以用u口的5V,
adj是调节亮度,可以不接。
gnd是接地。这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