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267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07-25):
  复位开关电压3.3V,PCI  IDE   等无电压,  V星防伪芯片为MS-7G 7522GCRB,求高手解决呀

网友:
MS-7G坏的多。

网友:
我碰到这种V星的板子,基本都放弃了,太坑人了,

网友:
MS7换掉试试

网友:
主板复位电路查查

网友:
先查供电,最后再查复位, V星的有专用芯片不好修。

网友:
怎么坏的呀,维修最主要的是要问客户是怎么坏的,能给你很多思路,我感觉还是有断线

网友:
ms7 1,2,3脚有电压么

网友:
此版已经修复好了。。我想想还是按一步步查,跑到时钟IC里 ,换掉就OK 了

网友:
供电 时钟正常不,正常的话在查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