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的版主看下我这这块SL410K的板还有没有得救啊!

楼主(2011-07-25):
联想SL410K的主板, 开始客户拿过来是花屏。 把显卡重做还是不行。这个显卡打了黑胶的取下来掉了一点漆。后来直接换了个显卡就不跑码了。 我怀疑把北桥做空焊就把北桥取下来重作  掉了点漆 这个北桥是0。4的锡珠没有这种珠 观察显存有个也掉点了 不知道发到基地这里能不能修好啊?

网友:
没人回吗?

网友:
修不是修不好 只怕你是修不起

网友A:
这个板子我搞过,拆了显卡,做了北桥,换了显存,显卡有问题没做好的话,很多电压不过,内存也不过

网友:
建议换板吧,,太麻烦了。。

网友B:
要修先把漆补好吧。。。要不然。。这种桥。。做上去容易连珠

网友C:
只能换板啦,要不然最后搞不好,还是要换板的

网友:
大哥你的意思是你能修好吗? 我愿意花300大洋把它搞好.不知道你有兴趣没有?
再多了就没意义了!

网友(点评):
就是这意思啊,300元抵不了几个小时的工资,而要想修好你这板没几天工夫只怕是没人能修

网友:
这台机器我花高价收回来的,换板要600就不划算了。屏坏了硬盘也坏了C壳也要换。最悲剧的是T4500的CPU也被我弄丢了,算下要花一千六七的成本搞好来! 不知哪位大侠有兴趣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我搞过,拆了显卡,做了北桥,换了显存,显卡有问题没做好的话,很多电压不过,内存也不过

不知道你最后解决问题没有啊! 我现在真的后悔去干北桥了,故障越搞越麻烦了。现在这个机器电流0。8几慢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修先把漆补好吧。。。要不然。。这种桥。。做上去容易连珠

显卡的我要绿油补好了再做上去的。 桥的话好像还掉了几个点不过我刮了白漆看了下是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换板啦,要不然最后搞不好,还是要换板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怕到时候又亏的更多!!!

网友:
不知道哪里有高手愿意出面啊!要不给我推荐一个修2修板比较厉害的地方也行。价格要比较合理哦

网友:
楼主,直接摘了显存,拖干净焊盘再修,不上显存,是可以亮机,只是花屏,但是可以判断你机器有没有亮
我当时就是这个修的,最后搞定了

网友:
恩。多谢了 我已经把显存取下来了试过的了。 明天发点0.4的珠先把北桥做好再说吧! 显卡再重做一下看下能不能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