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不知道这个显存颗粒到底多大

楼主(2011-07-25):
今天遇到个显卡 2个显存 ,正反面各一个,型号是k4t51163qg-hcf7  三星的颗粒  不知道这个显存单个是多大的  64M?

网友:
可能是吧。不太清楚

网友:
只知道骗分

网友:
为什么那里写了一个512和一个256啊,知道的请回答

网友:
慧眼识别显存!教你识别显存的种种规格定义

一、前言
对于刚刚入门玩显卡的朋友,恐防会被显卡那一大堆的参数所困惑住,尤其是当你面对着显存的规格、容量、频率和带宽之类的臃肿的参数,往往会将你搞得昏头转向,不知从何入手选购为好。
厂商在显卡产品销售期间,由于采购数量及生产批次上的不同,显存颗粒往往会有所不同。当然,显存的默认频率往往会维持不变,但显存颗粒的稳定性及可超频潜力却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差距。本文除了将详细为大家讲解显存各规格的相关定义及计算公式,还将图文并茂地为大家介绍各显存颗粒编号的详细定义及识别技巧。

  提问:16M × 32Bit代表了显存的什么规格呢?

  当大家浏览我们网站的显卡评测或行情报道时,往往可能会看到“GeForce 8600GT显卡使用了4颗16M×32Bit的高速GDDR3显存”等类似的表述性字样,而其中的16M x 32Bit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该参数是显存颗粒的主要规格之一,是国际统一的命名标准,可以到各存储厂商的官方网站上查询。

  下面就让我们简单的为大家讲解一下这“16M x 32Bit”的含义,“16M”表示的是显存存储单元的容量为16Mbit,32Bit是单颗显存的数据位宽,这种标称不容易理解,需要经过换算才能得到符合我们使用习惯的规格。 下面是它们与单颗显存容量的计算转换公式:
单颗显存容量=(存储单元容量 x 数据位宽)/ 8
我们同样以16Mbit x 32Bit的GDDR3显存颗粒为例,16Mbit x 32Bit / 8=64MB,也就是说,采用该规格的显存颗粒,单颗容量为64M(64兆),这样,采用四颗上述规格显存颗粒的显卡,它自带的本地显存容量即为256MB。

  上述的计算公式中,可能会有网友提出疑问:为什么要除以八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官方规格中“16M x 32Bit”的16M,所用单位是Megabit(兆位)而不是MegaByte(兆字节),它两之间的换算需要除以8。
当然,仅仅了解这个我们还是不足够的,如果你要想辨别清楚显卡是否采用了动态显存共享后的容量作为标称,你还得学会如何看显存编号。好得,让我们一步步来,先把其他基础充电知识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