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开机出LOGO后掉

楼主(2011-07-25):
有台联想Y450 独显机,板号KL1开机出LOGO后掉电,重启又是一样。手压北桥显卡都一样。内存是二代的北桥PM45。求思路

网友:
做个BGA试试。

网友:
做下显卡试下吧!

网友:
只能试试做北桥了!

网友:
建议还是先从电压开始查起吧!

网友:
换把能换的都换了试试,压下南桥瞅瞅可还掉

网友:
清下CMOS。。。。Y450我遇到很多掉电的毛病,放下电就可以了,还遇到过插了电池用适配器插上就掉电的,给楼主参考下

网友:
显卡供电小板容易出问题那机器

网友:
清下CMOS再说吧,不行加焊南桥

网友:
清下COMS。试试看

网友:
先认真查查工作条件及信号、数据线等。如果还是没辙就做下显卡。还有谁有Y450、T6600.三代2G.320.GT240板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