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780U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1-07-25):
今天接修了一张SUPOX AK780U的主板,通电全板无复位,内存供电1.8V,无北桥供电,北桥供电是由RT9214控制,找了一个PDF来看,脚位电压都正常,供电电感上就是没电压,电感对地又不短路,救思路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有没有EN信号 啊,。。

网友:
RT9214脚位电压发出来 看看 mos管g级有电压吗?

网友:
是不是一些小的芝麻官坏了。你查查看

网友:
建议先修北桥供电。我前些天修的一块ECS 945GCT-M2,上面有RT9214 9218这些芯片,故障是触发正常,没南北桥供电,修了大半天,后来一量北桥供电场管,问题发现了。

网友:
哎,rt9214供电正常,没电压出,要么场管短路,要么就他坏了,还有很多理由的吗??实践知真理。这样也要发帖????换了个确定好的却还没有电压再上来发帖嘛

网友:
看看一面的两个管子正不正常,正常就换rt9214

网友:
看下输出是哪个脚,撬起来量下有没有输出,前提条件都满足了没输出就换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