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0 电流到0.65 待机0.06

楼主(2011-07-25):
待机0.06开机了跑到0.65就停了,CPU供电1.0V 芯片给供电1.5V 内存1.8V  北桥加焊了,在桥背电容上测到 1.05V 1.5V 1.8V CPURST也出来了 刷过BIOS也换过SB 内存排阻打不到波形 应该没有跑码 有点懵了 请各位大师指教还须要检查什么地方呢

网友:
感觉待机有点高 不知道这机正常的待机是多少 而且会自动上动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
自动上电是小问题,是不是没查电池啊,电流跑到0.65你插上喇叭听听有没有报警声,摸下时钟芯片有没有发烫,最主要的还是先刷个bios,惠普的机子bios坏的也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