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S3 UCC内存插反挡D3,求助!!!

楼主(2011-07-25):
今天收到一个同行的一块板子,华擎N68-S3 UCC,就是传说中的开核神板……AM3+DDR3……是客户自己插内存槽时把内存插反了,结果一上电把内存一个脚都烧了,内存槽倒没什么异常,可是我仔细一看居然一个触电没了??好像是DDR3内存的119脚,测了一下好像是接地的……

由于是插反烧掉的,我就开始怀疑是不是供电那一部分被烧毁了,测供电MOS管,无异常,于是上电测试,D0跑到D3就不动了,测试一下内存电压,1.6V挺正常的啊……

于是上内存测试,还是D0-D3不动了,我测试的内存是自己用的确定是好的,然后我怀疑是不是CPU坏了,因为AMD的CPU坏也会导致内存不过,于是把他的CPU上到我自己的机器上一次点亮了……于是我把内存插到另外一个烧掉的内存槽里试试看,D0-D3-C7-D0-D3-C7这样重复跑循环码……

上假负载测试阻值都在正常范围内,上电测试内存总线电压3.3V正常,VTT电压0.75V……这个好像也正常的吧……

到这里没有思路了,基地一查,居然没有这块板子的任何帖子,可能是这板子刚出来没多久,要是坏也都在保修范围内……一看保修贴,11年6月8号……晕,才两个月不到就搞爆了……

论坛上随便看了下说内存不过可能和IO也有关系??一看IO是W83627DHG-AC……怎么后面还有个“AC”???没见过啊……网上也没有任何关于此IO的代换法……

再想想是不是BIOS坏了啊???也不可能啊,烧内存也不可能把BIOS搞坏啊??撑死也就干爆北桥啊……况且现在都能跑码,北桥不太可能坏把……

纠结啊……不知道各位大虾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板子目前没动……还在保修期……

网友:
细心看一下板的后面有没有断线

网友:
打一下 所有的 地址线 数据线

网友:
桥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认真看下烧过的地方是不是有线路烧断开路了? 还有内存插槽也要清理干净。

网友:
Y  有报的,有什么修理的,直接发工厂

网友:
仔细看看吧,应该还是有短线

网友:
量一下SPD 3.3电压有没有,注意看一下有没有烧断线的地方

网友:
哈哈哈,此板已修复了!!谢谢楼上各位的意见,你们的思路是对的,确实是断线了
烧掉内存的那个槽把触点接上就好了
还有一个完好的槽是,3.3V SPD的供电线断了,外观看不出了,可能线在板子内部,直接旁边槽上飞个线过来好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