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电视32L16HC黑屏,求助

楼主(2011-07-25):
我家的创维液晶电视32L16HC开机没有声音,也黑屏,等待大约5分钟后,才开始有声音,声音断断续续的,在继续等一会的话,声音正常了,还是黑屏,在继续等一会,图像才出来,一闪一闪的,要到20多分钟才可以恢复图像的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高压板坏了?还是其他的什么坏了?现在开机后,就不敢在关机了,要不,还得启动要20来分钟才好的。

网友:
...怎么给我感觉是里面脱焊?有没有拆开看过?

网友:
是虚焊了吧

网友:
还没有拆开看的,回头等相机维修回来的话,拆开发图上来了。

网友A: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源问题。

麻烦可以说的清楚一些不。是电源哪里的问题。我是新手,不懂的,谢谢。

网友:
就是电源板的问题,换了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如果有声是拿个手电筒照下屏幕看看有没有图像,如果有的话可能是屏灯驱动问题,不过电源故障也可能会这种现象,不过以我看电源的问题比较有可能,不要急慢慢查,液晶电视里面不过就那几块板故障应该比等离子电视容易

网友:
已经维修好了,是电源板的付电源的电容有几个鼓包了。换电源板后就好了。

网友:
电容有几个鼓包了,需要换电源板吗?

网友:
恭喜哦  新手不会修板就换  也是个好主意。

广源电脑医院 -2 严禁灌水

网友:
电容鼓包 滤波不良 也会引起灯闪的哈

网友:
那是应为电容鼓包之后性能不良不能有效进行充放电,再加上了滤波不良导致的

网友:
电容爆了也换板啊?这钱也不是这样浪费的啊。

广源电脑医院 -4 严禁灌水

网友:
那你得拆开看看啊

广源电脑医院 -4 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基本上这种问题不是空焊。就是电容鼓包,在液晶电视,或者显示器中,高压板的故障是最高的,

网友:
换电容就行了,自己动手用不了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