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开机不显

楼主(2011-07-25):
本人一台联想旭日150,刚开始的时候开机显示,但USB口全部不能用,USB供电5V正常,阻值六百多也正常。后来干脆不显示,不跑码,电流0.7A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就是不跑马,拿内存假负载打北桥阻值正常,南桥暂时还没打阻,BIOSAD线有波型,前面显示的时候出现过两次异常,一次花屏,一次绿屏,也就是屏全部绿了,像那桌面保护程序一样。后来加焊过CPU供电芯片,也没用,现在有点迷糊了,我想问题出在桥和BIOS上,哪位高人指引下下一步的思路。

网友:
你在从新做一下显卡

网友:
做下显卡吧

网友:
重新植株焊北桥!

网友:
集成显卡的板,不能亮机的时候不过CPU,诊断卡不跑马,偶尔可以亮机的时候所有USB口不能用,

网友:
先干一下北桥吧

网友:
是独显的还是集显?

网友:
是不是说集显,北桥问题的时候是你上述的症状,

网友:
应该还是你CPU主供电的问题   你换个芯片试试   南桥是肯定挂了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看看

网友:
USB是挂在南桥管理的,要坏也是坏南桥呀,和北桥有关吗,

网友A:
个人觉得这块板问题太多了,在考虑是不是要继续修,,,所有USB口不能用,阻值正常,供电正常,多半是南桥坏了,因为刚开始USB口里边的四根线全被插弯了,全东倒西歪的,后来把USB插口全换了但还是用不了,估计造成短路把南桥内部USB模坏弄坏了。但偶尔能亮机的时候出现一次花屏,一次绿屏,也许是北桥集成显卡有点问题。现在又不能亮机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看看有没脱焊,所有usb不能用进bios设置了没有?换了系统没有?usb不能用、有时不亮,可能是两个问题,

网友:
觉得北桥可能性很大

网友:
北桥吧,重新换一个。

网友:
北桥影响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这块板问题太多了,在考虑是不是要继续修,,,所有USB口不能用,阻值正常,供电正常,多半是南桥坏 ...

典型的南桥坏的案例
DMB最爱坏USB模块了
这个主板现在已经300元了
修不修由你

南桥北桥,肯定肯定是要换的

网友:
直接换北桥,

网友:
旭日150是集显的,USB不好用肯定南桥杯了。DBM南桥很容易出问题的。先换掉看有什么反应吧

网友:
可能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