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优冠900KA 19液晶电源IC型号和开关管源极到地电阻阻值

楼主(2011-07-25):
上电开关元反映,打开一看,电源高压一体板,保险,开关管,开关管源极到地4个电阻挂,
电源IC 是6脚的,不知道啥型号,电源IC直接用二极管档试了没啥短路的,换好其他的(交流电还串了60W灯泡)一上电,啪啪响,刚换上的电阻挂了,开关管也挂了
求图个红圈电阻阻值和IC501型号

想不通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上电会烧电阻和开关管,就
算电源IC坏了也不可能啊?我量过IC各脚并没有短路

补充内容 (2011-7-26 16:36):
请问第二张图中的小三极管用什么代换?

补充内容 (2011-7-26 16:42):
现在后级短路已排除,前级300V还有短路的,查了是一个小三极管有两脚开路(第二张图)上面标的是T2A
请问用什么代换?

补充内容 (2011-7-26 18:05):
很不幸拆下涞的电源IC搞掉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郁闷

网友:
取样稳压光藕电路开路了。查输出整流滤波有短路没?

网友:
你桥挂没挂?

网友:
又查了下12到GND短路了,12输出整流管开路,12V到GND电阻开路 431不没拆下来用二极管挡测没有开路

网友:
以后修前级之前还是量下后级有无短路才好啊!~

还是没经验,没好好查开关管坏的原因!~

网友A:
这个是四只1欧电阻并联 排除次级短路后 可以上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四只1欧电阻并联 排除次级短路后 可以上电的

确定是1欧的吗?那个这电源IC型号是什么?

网友(点评):
MOS开关管对地限流取样电阻 与用什么IC来驱动无关 绝大多数开关电源都需要这只接地电阻

网友:
IC各引脚对地没短路不代表IC没挂。上电开关管就烧还有可能是IC控制开关管G极的电平始终为高呢。原因很多,不能说就是因为一个电流采样的电阻换的不对引起的。

网友B:
我这里有一台HKC的 也是采用的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兄弟们 谁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一台HKC的 也是采用的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兄弟们 谁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很郁闷,IC拆下来,刚好来人,放在边上,搞掉了,在地上找半天也没找到
对了 楼上的那4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刚问工厂了!
是 7535 的!

网友:
不是这么巧吧,今天也碰一台雷击液晶,,,烧我两保险后发现四个二极管桥穿了两个,换了不烧了,,,,现在就是没电压出来,这个小六脚管有两只脚在线测短路了,,,,上哪找去???用通用板还不好替代,奶的,二灯管的(我只有四灯管的板),装个12V小板吧,,,,还要个5V稳压,,,,好烦

网友:
换通用的吧!~这板子烧了要换N多个!~保险,开关管,整流二极管,三极管,220.221 4个1R3 后面12V整流管也要换

网友:
iC501  LD7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