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遇到一个DELL本本,老是烧CPU供电电容,

楼主(2011-07-25):
今天我遇到一个DELL本本,老是烧CPU供电电容,
IC,MOS管,电容,都换过,

网友(点评):
这么悲剧,CPU换过了吗。

网友:
看看芯片是不是缺工作条件,仔细查

网友:
guoqinglei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460334

网友:
期待中,希望哪位高手解决啊!

网友:
过压过流保护脚查查

网友:
看是什么cpu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老是烧电容,不会吧,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是不是有断线了,上次遇到一个控制信号断了的,老是烧上管

网友:
量一下过压保护脚的电压

网友:
适配器输入电压偏高吧,不行的话把电容取掉

网友(点评):
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
如果没有阻值异常,就一次把IC,MOS管,电容全部换掉。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老烧电容应该是上管击穿才会烧的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期待楼主的修复的信息

网友:
老烧电容 我碰到过的只有 1电容上反了 2电容的耐压太底。3就是输出电压太高

网友:
耐压太底 过流保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