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老是爆桥,7300 6张爆3张

楼主(2011-07-25):
还不是上焊台爆的, 是在吹助焊剂的过程中爆的,风口还不到150度,
加助焊剂前量阻值正常,焊膏吹到GPU底部后再量居然短路了,助焊剂用的是Amtech nc 559
摘下GPU后再量 确实是核心短了
以前偶尔出现过这种情况,最近很频繁,郁闷了

网友:
还有这事?我经常加焊GPU,熔焊油都没有这个情况,我都用200-300的温度,不过我是摘下风嘴的。

网友:
我也是啦,加焊了主板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7300芯片很脆弱,搞不好就挂了

网友:
7300 7600  怕这样的显卡了 发热量又大  特喜欢花屏跟不亮

网友:
7300的显卡,芯片比较脆弱,温度不要太高了。

网友:
你囊个想到在加助焊剂的过程中去量主芯片的呢,这时你去量主芯片难道就不会对主芯片出问题吗

网友:
7300的显卡加焊成功率还是很高的,一般不应该会坏的啊

网友:
说不定你风枪温度不对了,检查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