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山寨液晶,开机电源灯闪烁

楼主(2011-07-25):
一个24的山寨液晶,开机电源灯闪烁,屏也跟着闪。插上vga后开机,电源灯变灯后掉电,瞬间可以看到系统桌面。电源高压一体板,拆机电容都鼓了,全换。12v 5v 3.3v电压都正常,求解。。。
桌面

网友:
电压正常了,还是不能开机?

网友:
电压都正常,故障依旧

网友A:
在掉电时,你的电源指示是不是也会熄灭?如果是,那就还是根供电有关!

网友:
看看灯管 和高压 正常都是高压出问题的比较多 在一线间亮的时间 你看看灯管有没有变色

网友:
你把那个电源管理芯片换了看看是否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