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跳变 如何下手

楼主(2011-07-25):
一块电源板 5V不断的跳变 电容 光耦 431 还有个50V的电容 IC 开关管 限流电阻 都换了 还是不行 贴片电阻也查了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电源

网友:
外围有沒有稳压二极管 有的话 断开试一试

网友:
大包我也换了,还是跳,有木有帅哥可以解决,我是没招了

网友:
断开稳压二极管,应该可以

网友:
电源跳变最不好修了,我碰到了几个都没有修出来,都是直接换版了

网友:
电源IC周边元件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