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达845GL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1-07-25):
一块至达845GL北桥主板,南桥为FW82801DBM,这不是移动版的南桥吗?这样搭配也行啊。现在的问题是触发后没有CPU供电。CPU供电控制芯片是HIP6302. 如下图。

测得15、16PIN导通,电压都为5V,这个是不对的吧?会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等待结果

网友:
是不是内部击穿了还是引脚连一块啦

网友:
等待结果。。修好了。说下过程

网友:
好像有问题,从芯片是HIP6602,主芯片是4*4PIN的16PIN QFN封装芯片,好像不是HIP6302,还有什么可以搭配的主芯片?

网友:
还有一个线索,845GL北桥上右边3个电容的阻值接近0,是不是肯定有问题?

网友:
此主板是不是玩具啊,我在全板找不到和CPU座的AE1-AE5(VID4-VID0)导通的芯片啊,见鬼了?

网友:
高手们指点一下,主板上没有引脚和CPU座的VID0-VID4相通的芯片,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月饼老大在吗?指点一下,再没有线索只有报废了。此主板是蓝色的小板,看上去还是不错的。没有引脚和CPU座的VID0-VID4相通的芯片,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南桥82801DBM是没问题的,这个桥普通主板是很常见的,特别是杂牌板,你能把故障说的详细点吗,CPU没供电,那其他供电都正常吗,你上的多大U呀,主板有没有CPU频率跳线呀

网友A:
看一下内存供2.5V有没有

网友B:
以前也遇见一样的问题,没解决!期待结果!

网友(点评):
小姐加把劲,解决后一定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内存供2.5V有没有

检查了一下,还真是没有内存供电。没有供电的原因是内存供电对地短路了。为什么短路?和北桥上的电容短路是一回事,因为内存供电也到北桥。看来北桥挂了,明天取北桥。CPU座的VID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板子我感觉十分蹊跷,象是一个玩笑。

网友:
拆下来看看是否两脚也是导通的,供电和PG信号不应该是导通的吧

网友(点评):
CPU主供电芯片是啥东西现在都搞不清楚,芯片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遇见一样的问题,没解决!期待结果!

没解决嘛!我在期待结果!

网友:
北桥挂了,不修了,报废处理。

网友C:
vcc是不是给pgood做上啦用了

网友(点评):
是啊,所以虽然CPU电压没有,时钟却出来了,全板无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c是不是给pgood做上啦用了

那要查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