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场管

楼主(2011-07-25):
  场效应管G S极阻值非常低,只有3欧,反之一样。CPU的上管,请各位帮忙解释下,请勿骂人,本人菜鸟,谢谢

网友:
什么型号?

网友A:
是把CPU拿下来量的还是直接量的啊

网友:
今天有点事,回复的晚,不好意思。主板是QDI的945,板子已经拿走了,管子型号没记。不知道能否解释下原因,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把CPU拿下来量的还是直接量的啊

拿下来试过,一样的

网友:
好像不能抵于50来着

网友:
500左右吧

网友B:
我想问下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下来试过,一样的

短路了,排短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为什么会这样

没见过这样的,是坏的管子吧

网友:
是不是被击穿了啊??

网友:
吧CPU 拿下来测试    如果还是一样就是短路

网友D:
把管子吹下来量一下

网友E:
沟道型的管子量的时候最好把三个脚用表笔碰下放电,不然有时量会误判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这样的,是坏的管子吧

没坏,电压还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管子吹下来量一下

吹下来时好的,板子是没问题的,电压什么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沟道型的管子量的时候最好把三个脚用表笔碰下放电,不然有时量会误判短路

当时没注意,有可能是没放电的原因

网友F:
能显示应该没坏,测电阻带电肯定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显示应该没坏,测电阻带电肯定不准确

有点离谱,差距大了点

网友:
型号是1010或1014的吧   正常的   0欧也是正常的   一般都是华硕用的

网友B:
因为板子已经还给客户了,具体型号当时没记,是QDI的主板,也是还真的是0欧,请问下原因啊

网友(点评):
这种管子上电的时候有几百欧的阻止,掉电之后就是0欧了。具体原因我也没去研究过,目前我只见过华硕的,华硕很多板都是用这种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板子已经还给客户了,具体型号当时没记,是QDI的主板,也是还真的是0欧,请问下原因啊

额,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