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 间歇性黑屏,驱动板通病维修

楼主(2011-07-25):
故障机:Acer V193W19寸宽屏显示器
故障现象:顾客描述为间歇性黑屏,实测确如顾客描述,黑屏后电源指示灯常亮(蓝色),按电源键关机再开又可正常显示。
维修过程:
此款显示器是电源高压一体板+驱动板,电源高压一体板上主要元件有INL837GNLD7522PS9971GD,驱动板上主要元件有REALTEKRTD2120LREALTEKRTD2025LREALTEK L825CREALTEK L830DLD1117ACSI 24C04W1
第一次拆机后,目测没有发现有元件有异常。通过顾客的故障描述,初步分析是高压电路有问题,于是对电源高压一体板的主要元件对地阻值进行了测量,没有发现异常。进一步能电测量各主要元件的电压,也正常。用通用驱动板+通用高压条点屏,背光正常,无闪烁,可确定屏与灯管正常。带着满脑袋问号,将两块板子用透明透固定在屏幕背面,接上信号和电源进行测试,经过5个多小时的测试,没有出现黑屏问题。哈,心里高兴有人送钱来了。于是将显示器组装好,继续接到主机上测试。在我快下班的时候,听同事告诉我说,显示器黑屏了,是在QQ空间里收菜时黑的。于是我接手测试,发现显示器一遇到Flash网页或者游戏就黑屏,关显示器再开显示器又能正常显示,同时我发现更改显示器的刷新率也会黑屏。无奈中……下班回家了。晚上百度查了一下,在迅维网上查到原来此款显示器有个通病,就是在驱动板VGA接口边的两M7A的贴片三极管温度非常烫手,发贴者把这两个三极管用W2A代换后故障解除。
第二天上班后进行了第二次拆机,并通电接信号后摸了摸我修的这台显示器M7A,果然也非常的烫手。有了目标剩下的就好办了,在料板上只找到了W1A的三极管,换上后,显示器不开机了,郁闷!无意中发现配件盒里有两个标识为JA的三极管,大小与M7A一样。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两个JA换上。接好板,通电,按开关,YEAH!显示器亮了。接下来就是测试了~
经过十个小时的测试,显示器没有再出现黑屏现象,此显示器修复。

网友(点评):
呵呵,不止JA能代替,我用其他型号也代替过,换JC直接不通电,哈哈。

网友(点评):
发那么多图片一个没用,把那个二极管的图片发上来,其它的全删除!

网友(点评):
如果真象你说的 不管3721 就换 那你这维修不值得推荐 也是维修的大忌。

网友:
那两个三极管怎么不拍个照看看啊

网友A:
楼主讲的很详细,谢谢!图文并茂,就是那个小三级管参数能大致说一下吗,如果和你一样的毛病,没料板怎么办呢?

网友:
感谢万分,高手`````

小修本本 -2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讲的很详细,谢谢!图文并茂,就是那个小三级管参数能大致说一下吗,如果和你一样的毛病,没料板怎么办 ...

小三极管标识就只有“M7A”,迅维网上贴子的作者是用“W2A”代换的,我没找到W2A的,只有JA的,反正大小、体积一样应该就可以。

网友:
那你有没有检查你换下来的那两个三极管是不是好的呢、、、、

网友:
谢谢 学习了

广德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是这个问题啊,终于知道了!

网友:
很强, 有了先前的经验维修起来就事半功倍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感谢楼上的分享

网友:
这两个管子在机器中起啥做用?

网友:
Q110和Q111  感谢那位大哥的经验 我也是这么修好一个的  很强大

网友:
他的做用是什么

网友:
好经验,谢谢,。

广德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B:
对了呀!把三极管的图片照出来,再说说这二个三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呀!把三极管的图片照出来,再说说这二个三极管是起什么作用的.

两个三极管的照片就在上面第七张驱动板照片中,在VGA接口的右上方。标识“M7A”。

网友:
华硕主板上有一个。型号:P4PE-X TE只有一个。。。。以后要多留下来。

网友(点评):
讲得好..不过换三极管首先应考虑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和耗散功率.频率特住.集电极最大电流.最大反向电压参数.如杲一不小心会烧其他元件

网友:
嗯,元件的 图片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