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

楼主(2011-07-25):
老主板的BIOS不能保存,有什么办法可以??急!!谢谢!

网友:
什么主板啊,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不敢刷啊,我就是想问问有没其他的方法可以保存的,一个酒店的机,那么多,刷坏了我赔不起

网友:
主板电池没有电了,换块电池看看。

网友:
难道酒店的机器都不能保存BIOS?

网友:
cmos 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其中一部分不能,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郁闷!师傅也没教!

网友:
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