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190A1屏的一个零件型号(保险后面,应该是什么?怎么还是保险?)

楼主(2011-07-25):
R46的型号
这个零件被人动手脚了
求原来型号
最近修东西,好多都被动手脚。很郁闷

补充内容 (2011-7-26 13:25):
主芯片轻微发热
进屏幕口5V点,别拉低4.1V
有个V25V不知是不是25V测试点。只有2.5V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1437-1-1.html 没25v 估计是升压电路出问题

网友:
记不太清了..这板子 我好像有..我明天找到了 拍照给你看下..

网友A:
不用看了 5v/vcc接升压电感L1L2中间不可能有任何电阻来限制电流 就是一只0欧电阻 废主板上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看了 5v/vcc接升压电感L1L2中间不可能有任何电阻来限制电流 就是一只0欧电阻 废主板上到处都是

您的意思是,
保险后面还是0欧电阻?

网友(点评):
这类的不能算保险 也不是什么保险电阻 是贴片板卡设计者方便走线用的跨接 在各种贴片板上随处可见

网友B:
那不是写的很清楚吗,,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写的很清楚吗,,是电阻,,

应该是多少?
现在机器白屏

网友:
除非有一样的屏  或者是你有这个平电路图, 一般很难确定, 还得靠自己的维修经验

网友:
木有手脚,4楼正解,就是个跨接线。

网友:
是供电的电阻,应该就是图上的0欧那个吧

网友:
找到板子了.CM 19 及22的 很多板子都这样子 的  是个0欧的电阻...

网友:
是上家修过、换过,但没动手脚,原来就是零欧电阻。

网友C:
我也有一块 和你 一样的屏,,现在 也是白屏,,,,辅助IC都换了 一样 没变化,,我的是 5V拉低到2.多 ,,,没有主芯片 所以 没有修,放在 一边了

网友:
是啊 ,现在的人 ,都是这样了 ,我看图应该是一个0欧的电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 和你 一样的屏,,现在 也是白屏,,,,辅助IC都换了 一样 没变化,,我的是 5V拉低到2.多 ,, ...

5V拉低到2.多,这一定是后级短路了啊
主芯片热么?
你QQ多少?
我QQ:2755855
咱们对照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拉低到2.多,这一定是后级短路了啊
主芯片热么?
你QQ多少?

主芯片 不不热   因为 上电时间短,,我就量一下 电压 就马上断电了,,因为 我把 电感线圈 卸下去 还 是 一样,所以 感觉 是主芯片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