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W换了驱动板屏幕颜色好像变暧了!

楼主(2011-07-25):
三星E2220W自动关机问题终于解决了!换了驱动板屏幕颜色好像变暧了!驱动板型号是完全一样的!原来那块是2010年4月份产的换的这块是2010年6月份产的!但原来那块颜色是偏冷!换的这块颜色是偏暧!这是程序不同的原因吗?

网友:
先换个程序看看 是否是驱动板程序的问题

网友:
先在菜单里设定一下不行再写程序

网友:
菜单中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
其实这也没不是什么问题啦!只是看惯了以前那种颜色突然看这种偏暧的色调觉得不习惯!其他人用我的电脑都说颜色偏冷!这块板的色调应该才是最正确的!

网友:
分辨率 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