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主板,不开机,1117供电稳定压管搞死都是2,89V不开机

楼主(2011-07-25):
此板为不开机,先测了一下,开机针是3.89V,没问题,接下来看了一下晶振也正常,下面查1117供电管,原来只有2.89V,晕二话没说就换了一个好的,一测小了点2.71V,怎么回事呢测一下调控角的二个电阻分别正常,可输入的电压只有3.89V,难道是供电过来的问题,于是跑线路,此1117原来连接内存边上的一个三级管电压也是3.89V,而这三极管的另一角边到紫9V找到了吧,可是通电是量此角竟然的是4.15V,靠怎么回事而奇怪的事这一角竟然连到内存供1085上,一测内存上面不开机也有电压,神了,1085另一角接的是K3918,本以为这是特列是不是内存管引起的1117供电问题,使了浑身尽换完所有的1085,以及3918,竟然还是修不出1117的3.3南桥供电,有一个特列是只要这板子通电2分钟左右就能正常开机,我晕死修不好,修死内存这一块了,就是修不出南桥供电。仍掉玩去,前后我花大概1个半小时吧,也就算我今天下午干的所有的。转了一圈不甘心修不好这样的板子拿起来再修。这一次还产测到三极管一的角接到20针电源插口上,这电压不对呀,我测一下电源的紫9V吧,一测是4.15V晕死不想话了,原来之个电压低引起的,经过三极管变压后输到117上的电压是2.89V不能开机,换个电源试一下,立即好一路跑码晕死了,原来是电源的紫9V过低,靠这航嘉350的电源可是我一直试机的呀,怎么也没想到是它的原因,以前所有的板子照干的呀,这块板子咋就这样了呢,害得我修了一下午想死的心都有的了。

网友:
紫色线是5V啊。

网友:
哈哈。神马的问题都被你遇到了。不过我一般修主板在搞不好的情况下都会换个电源试试。这个是基本常识。

网友:
什么时候出来个紫9V了,你用的电源和我们都不同么!

网友:
不是紫5V么,看得我都神马了~~

网友:
装1117-3.3的试试

网友:
傻了吧,紫5,不行也换电源啊!!

网友:
习发紫9角,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