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17寸方屏开机无任何现象,指示灯也不亮

楼主(2011-07-25):
海尔17寸方屏开机无任何现象,指示灯也不亮,通电测了一下,电源板到驱动板的5V出来了,但是驱动板到按键板的电压有2.5V,感觉不正常,按键,线均正常,换了个MCu 指示灯就一直闪,开关键没有任何作用。没有思路向高手求教。。。。

网友:
MCU程序看看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驱动板故障,程序刷不合,不行的话换通用板,改按键,这样反而不用浪费太多的时间

网友:
驱动板真的不好修。。直接换通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