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联想G460怎么每次在复制东西时就蓝屏啊!急啊!!!

楼主(2011-07-25):
最早发现蓝屏的时候是在机子装上了双系统时(机器自带的是家庭版WIN7的,后来想试试双系统就装了个XP),装了没几天就发现会蓝屏了,后来把XP给删除了,系统还原了一次,但是蓝屏现像一直就没有消失过的,特别是在复制东西的时候,特别会蓝屏的(只要东西一大,还有复制的速度会越来越慢的从40MB/S降到几M/S的!!!)前几天拿去客服检测了下说是硬盘没坏,内存也好像没有问题的,他都不确定是什么问题的,叫我换个主板看看的,因为机子一年不到的,质量应该没有这么水的吧?!!!我感觉可能是我的系统太乱了,就没给换拿回来自己再装一次系统,可是结果还是一样的蓝屏!!!我崩溃啊!!还是那样拷东西进去就蓝屏,但为什么从硬盘里面拷东西出去就不蓝屏呢!真不知道电脑是发什么神精的,感觉这样好像是只能读不能写入的,有哪位大哥可以解释下是哪出问题了不?急啊!!!!!蓝屏代码是第一次记是 0x0000007A(0xc044F818,0XC0000185,0X07F7F860,0X89F03900)            第二次记是0x0000007A(oxc052BD68,0XC0000185,0X3133B8C0,0XA57AD01C)        记只就了两次的,蓝屏出现过无数次的,每次都是0x0000007A打头的!!!!看看哪位大侠能帮我解答解答的,不胜感激的!!!!!!

网友(点评):
重做系统后,对磁盘进行碎片整理

网友:
系统 问题把

网友:
电脑蓝屏的原因很多  一个代码不能表示出来  同样操作导致的蓝屏代码有时都不一样   大部分都是硬件的原因   要是总蓝屏的话  从装个系统试试   如果在装系统时候都蓝屏  那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可以按顺序尝试如下操作:
1、更改虚拟内存页面文件位置: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性能设置→高级→虚拟内存更改→取消原来选择的驱动器(默认在C)→更改到其他盘→确定
(本方法解决因ps处理大型文件错误而导致的虚拟内存区域磁盘坏簇)
2、扫描病毒,磁盘故障检测与修复
3、格式化系统盘并重装系统

网友:
有没有试过改硬盘模式~!

网友:
复制越来越慢  总觉得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换个稳定的系统试试!

网友:
把硬盘格式化,改过格式试试,要不就换硬盘试试

网友:
把硬盘拿下来,挂到台式机,做个系统看一下就知道了嘛,老是在这猜

网友(2011-11-03):
跟南桥有点关系哦

网友:
换硬盘试后再定

网友:
先软后硬,先重装系统。硬盘损坏的机会不大,你经过检测没有。检测CPU有无问题,super pi 或SP2004 之类的检测。然后确认以上都无问题的,再考虑更换主板。

网友:
用PE复制一下东西试试~替换大法登场

网友:
还没碰到过

网友:
你再用软件仔细检测一下硬盘吧,如果硬盘真没问题就得考虑主板了。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检测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主板或硬盘或电源的问题吧。。我朋友过7A的机器,大部分是主板不好引起的。。。还有几例是电源坏引起的。。新机器倒是没碰到过。。

网友:
把硬盘重新分驱,试下

网友:
更改硬盘接口模式试试。

网友:
很好,谢谢你啊,辛苦了~~

佛山高空车出租
686gz.cn/hangyedongtai/foshangaokongchechuzu.html佛山高空作业车出租

网友:
估计是主板BIOS不对,现在的本本都是WIN7,XP装上后很多都是各种问题不是没声音就是没是各种各样的驱动认不到

网友:
跟操作系统没有一毛钱关系哥们节哀顺变换硬盘吧

网友:
磁盘清理,要么直接格式化重作系统啊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试看

网友:
检测下硬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