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上电!D0 35 D3反复跳变??

楼主(2011-07-25):
今天朋友拿来一块华硕的M3A主板,通电后自动上电,并且代码显示为:D0 35 D3反复跳变。并且自动上电后,断接PWR能断电
但无法开机。经实测确定为开机电路出了问题。实测结果为:在开机排针周围有四个供电芯片与N个三级管。其中LVC74A与VC125A两个为14针脚供电心片,还有两个八角的25X80VS1G的芯片。测得其电压:LVC74A为-3.3V。其它为+3.3V。而其中有两个PNP的三级管,一个为0.234   另一个为0.565。0.234的E C电压为0V BE BC为1.55V。而另一个E C电压为0v  BE 为0.34 BC为1.48V。由此可见0.234这个管应该有问题?不知偶分析的对不。望朋友们给于分析帮助!!谢谢了。下面是图片

网友:
两个八角的25X80VS1G的芯片 应该是BIOS 芯片  一块备用 一块当前的 你把2块芯片对换下看看

网友:
压桥,刷BIOS

网友:
跟桥有木有关系啊???

网友:
要是不确定的情况下,就按流程排除吧。

网友:
反复跳变是内存啊

网友:
跑的码不就是反正读内存吗?
排除内存本身就要考虑桥跟BIOS了

网友:
刷个BOIS吧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那个供电管短路所成。

网友(2011-09-16):
楼主拍的图太模糊了,这么模糊的图看也看不清,何必不用发上来占空间

网友:
是内存旁边的MOS管吗

网友:
是不是以前内存插反了造成内存mos管烧坏了

网友:
你先插内存看看结果怎么样,或者换个显卡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