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1不触发

楼主(2011-07-25):
东芝L531不触发,待机电压0.01,按触发开机,待机变为0.00,然后回落到0.01A,再触发依然如此,这种故障从哪里查起,+3VA和+5VA的阻值也正常.

网友:
东芝L531大面积进水不开机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1744-1-1.html
你看看这个

网友:
也没有什么测量数据,和描术不清,如何帮,

网友:
楼主,,你什么只测量了3..5v这里,后极都没有测吗

后级短路了,也是这样的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