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6515b本本,装显卡驱动后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1-07-25):
一台hp6515b本本,进安全模式正常工作,但第一次进正常模式,装完显卡驱动,重启机器,进入桌面前突然关机。再进安全模式,删除显卡驱动,又能再次进入系统,但装驱动后重启,进入桌面前又关机了。谁修好过这个故障??重装过N次系统,不成功,估计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从原理上分析,很显然是因为显卡被驱动后功耗增大而供电系统的功率不足引起的掉电,维修的思路还是要围绕显卡主供电电路来进行!

网友:
加焊试试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