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掉电请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1-07-25):
新手帖啊,有妄论之处望高手们及时指出
昨天星期天,老板店里生意不错;
有位帅哥拿了快T43独显的主板过来修,说是自己拆的,故障不开机;老板就让他留下了
今天老板说让我练练手看下,板子先从外观看了下,VDD15出来的滤波电容C366掉了,当时一看是个滤波用的没有管。接着用表初步量了下测试点阻值都正常,准备加电
加电情况0.04--正常,用表量了下 3V/5V/1.8V/1.2V都出来了,用表接了下开关电流直到了0.00;在0.00的情况下3v/5v/1.5v都没有了,1.8v的地方量还有0.5V左右的电压。测试了下后继电路没有短路或是阻值偏低的情况;不是短路保护了难道是温保在捣乱,测量了一下正常出来的是高电平;这下郁闷了,条件不足?
可是从哪里下手呢,不管了按着时序来,重点放在了开关的触发电路,打开图纸捣腾着H6的情况,情况来了----肚子不舒服,去解决了下。可是等回头来的时候发现老板在搞板子了,见C366给补上了,然后就通电了,电流就起来了,老板有个习惯准备给你说就会说,不准备说的也不怎么喜欢我问;
回头看下板子就动了这么个地方,问了下老板,老板说只动这里;我就郁闷啊,难道是我没装这个电容的事情,本这么以为!下午清闲些了,我就把电容拆了,开机电流能上去啊,这次是彻底的郁闷了
补充:老板弄过CMOS电池,老板每次碰它有个习惯就是给主板放电,难道和这个有关系还是说这板子还是存在的隐患?
小弟在网上看了类似的帖子5花8门,搞什么的都有,没个正解;在这里希望有人能帮忙分析分析(关注中...)

网友:
看电流跳变几次啊 还有诊断

网友:
呵,看来楼主跟我一样是新手啊,把问题说得具体一点了

网友:
给主板放电是大多数维修人员先做的,因为COMS里储存了硬件的各种信息,会引起加电不亮,还有0.04是待机吧

网友:
0.04肯定是待机啊
我觉得问题的故障描述的还算清楚啊;楼上的同学有需要我详细讲的部分是哪里啊?

网友:
IBM  T43 主板  看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如果是集成的话  不装COMS电池会不开机的 ,你应该看看你老板有没有换过COMS电池  ,独显的好像没有COMS电池也可以开机的  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点评):
谢谢了,这个主板是独立的,不装电池也能正常点亮

网友:
集成的不装CMOS电池也可以开机.IBM只有R51E不装CMOS电池不跑码,其它我所修到的不装CMOS电池都可以正常亮机的.

网友:
你老板挺厉害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