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常自动关机的最常见的问题是那些呢,

楼主(2011-07-26):
今天遇到个机子,电脑开机后没多少时间 就一下关机了。有我知道的几种方法试了都出问题,所以想问问大家,一般造成这种故障的原因有那些呢,好方便检查,目前我就是看电脑温度,和电源电压

网友A:
散热这个问题你应该知道,如果不行,你刷个BIOS试试,有可能有效的

网友:
都是虚焊不良的什么啦

网友:
散热啦,cpu,显卡。这种问题得慢慢测

网友:
散热  供电  显卡   南桥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最大。。。。。         换个试试

网友:
散热问题,电源问题,这是我遇到过的

网友:
一是散热问题,二是电源问题,三是病毒问题

网友:
我估计是散热的问题  尤其是夏天

网友B:
电压不稳,是重启还是关机?

网友:
也有可能是某个芯片坏了  我今天就见到这样子的一块板子

网友:
是电源问题

网友:
楼主,看一下,关机后能否立即再次开机,如果是CPU高温保护性关机,当时再开机,是开不了的!电源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cpu过热保护 桥的问题

网友:
散热问题 电源 问题,也是我遇到过的

网友:
CPU风扇转动不良或坏了

网友:
最不愿意的愿意应该是南桥

网友:
CPU座啦,桥,内存,显卡什么的虚焊。。。。。这种问题头疼啊!

网友C:
机箱开关也会导致电脑关机 不知道大伙遇到过没有

经常遇到,关机重启,都有

网友:
我刚修了台  是CPU坏了也会这样子  换个U就正常了开机2小时没出现问题。

网友:
南桥虚焊也会引起

网友:
呵呵,大家说的都有道理。除了,散热,电源,PCI插件,南桥,CPU供电,CPU座,开关电源(复位不好或卡死),风扇这些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电源线有问题了也会出现重启呢?但至少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稳,是重启还是关机?

是关机,而主机电源灯不亮

网友:
我也说个吧,嗯,软件问题

网友:
温度 I/O BIOS 软件-系统 就这些

网友:
1.清洗或者更换风扇。
2.换电源。
3.OK。

网友(2011-09-02):
我遇到最常见的 是电源 和 散热 问题

网友:
如果是AMD的话你看看是不是CPU温度控制不住!

网友:
一般是散热问题,芯片虚汗。

网友:
散热,虚焊,cpu,显卡,还有南桥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时钟偏频,温控异常

网友:
散热啦,cpu,显卡。

网友(2012-04-19):
引用 网友A:
散热这个问题你应该知道,如果不行,你刷个BIOS试试,有可能有效的

我今天遇到兩台這樣的機子,好鬱悶啊,都不知道怎麼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箱开关也会导致电脑关机 不知道大伙遇到过没有

我遇到過一回

网友:
cpu散热不行,AMD的温度高的话有时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箱开关也会导致电脑关机 不知道大伙遇到过没有

开关有的一开始就不行,用的不对劲就卡住 结果导致无法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