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二块都是一个故障APW7120发热自动关机

楼主(2011-07-26):
   修客户主板自动关机,现买一个全新板子,也出现这个问题。下边图上用红色标出的就是APW7120,已用RT9214代换过,故障还是一样,开机一分钟这个IC严重发热,CPU场管处电感发热也高感觉三组电感发热不一样!现在发一下APW7120电压。一  13V 。二 5.8V 三 0V 四6.8V 五 11.44V  六 0.79V  七 1.6V  八 1.91V 换RT9214后测试无明显变化,故障还是一分钟自动关机。说明主板上AM2 5400可以正常走码结束,确定是主板问题,后买的一块新的也出现同样问题。现在客户要的急。请大家帮忙看下。 第一次搞到没有办法维修。客户要的急!

网友:
下边发一下APW7120 PDF供大家参考。为这个搞的头大了,还请大侠帮忙看看。二块主板型号不一样,但95%的原件一样!,同样是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就有分加!成功排除意见就有高分加!

U换过了,先上5400开机不到10分钟关机,用3000单核上机未关机。正常!然后再用5400又关机,现在再用3000时也出现发热关机。即现在二个板子无论上什么U都关机,但用我的5400上别的主板,确能正常使用。另外其中一块是用二三年才出现这个问题的。照理不会出现不兼容的问题。如是不兼容,为什么还能正常用二三年!后才出现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你没换个U么?难道可能U坏了  负载过大

网友:
前天有个AMD的CPU发热量大,一开机5分钟就到70多度,后换CPU解决

网友:
那不是主板的问题,是cpu的问题。

网友:
换个CPU 先确定下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电源换过了吗?

网友:
AMD的板先换个U试试吧

网友:
新的主板也有这样的问题?感觉是主板的问题不大 先换CPU 再说

网友:
建议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还是换个U吧,换个单核的试试

网友:
换cpu、内存、电源,再试试

网友:
一切外设都换过了!电源,CPU,显卡。就是不能得出结果!

网友:
有没有大侠修过这个主板?

网友:
内存有没有问题?AMD的u工作量比较大,换个确定好的看看

网友:
换新板也出问题。。。。你不能排除别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新的主板也不行,就有可能是cpu的问题,但是你还要注意有的新板不支持带+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