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声卡,,触发后奇烫,

楼主(2011-07-26):
ALC声卡,,触发后奇烫,并不能开机

网友:
是不是雷击了,摘下来试试。

网友:
声卡坏了,换了吧

网友:
是了 alc声卡发烫 应该是坏了 你吧ALC声卡取下来看一下了,声卡是外置设备 要是它坏了 肯定不能开机了,但是有很少的主板可以开机,但是没有声音,要是不能开机你把它取下来在换一个上去吧,应该会好的,不过你要看一下网卡可能也是坏的,

网友:
问题找到了,,谢谢大家顶起..  声卡AVSS没有接地  搞不懂,,地线怎么会断

网友:
搞了一个晚上,,老是搞电源,,,下次学习了

网友:
对,声卡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没有接地,地线断了,还是第一次听说,要是我就不容易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