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故障 求解!

楼主(2011-07-26):
我这边有个铭瑄P35台式主板,之前是CPU没有供电,后来检修之后发现是EN到V-FSB-VTT信号的问题,现在CPU供电有了,现在就是时钟电压很高1.75V左右,正常应该是0.4V左右,而且PG电压0.11V!换过时钟晶振 !现在CPU上上去点亮了就息了,在点还是息了,感觉是保护了!拔掉12V接头,能点亮,但是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哪位师傅教下小弟了!

网友:
问题还是在cpu供电,也可以试试简单的,清cmos,换其它频率的cpu,换电源。另外,p35的板子桥发热量很大,可以看看桥是否脱焊。

网友:
可怜,老兄我对主板一巧不通,帮不了你,希望有大师傅回你帖

网友:
还是看一下CPU供电正常不

网友:
补充:CPU供电1V 上CPU1.2V  诊断卡复位灯长亮!供电正常

网友:
先修完CPU供电再说。